AC耦合和DC耦合的含义及区别?谢谢。

楼主(2009-10-29):
上图为用于激光SDH/SONET通信的驱动芯片电路。

楼主:
如一楼的图,芯片的输出端OUT+与激光器是AC耦合的(即加入了一个电容)。
这个片子是用于数字传输的,如果用AC耦合的话,如果长时间发“1”数据,那么OUT+的电流一直是一个方向,电容岂不隔了,

数据手册上又说DC耦合也可以,

不明白AC耦合和DC耦合有什么区别了,
我理解DC耦合比AC耦合好啊,用AC耦合的话,信号都被电容隔去了,还怎么传输??

望赐教,谢谢。。

网友A:
通过某一器件将信号传输过去。

楼主:
通过某一器件将信号传输过去。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器件在DATA+和DATA-加数字信号就行.

我问的是OUT+端和激光器的耦合问题....谢谢

楼主:
查了下,像是需要数字编码吧,。。。。

楼主:
长时间发“1”,充电结束后,实际为“0”

网友B:
一定是协议保证的,比如说用的是曼彻斯特码。

楼主:
一定是协议保证的,比如说用的是曼彻斯特码。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不用DC耦合呢,直接要什么数字量就传什么数字量,岂不方便。

DC耦合相比AC耦合,是否DC耦合比较次???

谢谢。

网友B:
如果传输线的两边不共地的话DC就不行。长线传输AC保险。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那如果传输端和接收端共地的话,
传模拟信号只能用DC,不能用AC?

楼主(2009-11-30):
自己小顶一下

网友B:
直流信号只能用DC,不能用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