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74HC154输入阻抗的问题

楼主(2009-10-29):
各位,我遇到如下问题:
Atmega128连接MM74HC154WM,74HC154WM输出口连接LED发光管,发现Atmega128的输出口(PF0..3)不能正确驱动154, 但是很意外的用手指触摸154,却发现偶尔能够正常工作,于是做如下测试:
1,用示波器测试输入管脚,发现波形正确,此时LED有输出,从发光情况看出,是该管脚电平正确,其他管脚都是高电平。
2,从上可见,示波器的探头影响了电路参数,于是加一10K的下拉电阻,发现该位不能工作,示波器上查看,波形正确,但电压减少一半。
3,换用1M电阻下拉,电路能够正常工作。

问题:
1,该154为何需要加1M下拉才能识别输入信号?是否和我的ATmega128的PF口配置有关?(PF口全局上拉开,JTAG使能,PF0..3置为输出)
2,该74芯片号称超级省电,输入电流小于1uA,是否和该参数有关?为何ATmega128的PF口不能把74的管脚拉低?

(附注:已经购买了别的厂家的154芯片,准备测试,测试结果稍后附上)。

盼高手释疑,谢谢。

楼主:
此问题太傻,我关闭了。
附注: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主函数竟然没有调用IO初始化函数,要能正常工作才怪!

网友A:
哈哈,IO还是默认的高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