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 GPIO 如何读取电平信号?

楼主(2009-10-29):
你好,我最近在做一个数据采集板,用GPIOD控制采集芯片,GPIOD既负责发送控制命令,又负责采集数据,这就需要对GPIOD做控制,使其能够在发命令时方向为out,读取数据时方向为in。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我发完读取数据的命令后,读到的数据和发送的命令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又将GPDATA的数据读了回来,外部数据并没有通过GPIO更新GPDATA。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int hdb(void)
{
  rGPDCON = (rGPDCON & ~0xffffffff|0x0);//GPD0-GPD15:input
     int d = rGPDDAT;
     return d;

}

网友A:
数据通信需要协议阿,老兄

网友B:
看看你硬件有木有把数据发到GPD上去

很有可能你写出去的命令数据在接口上没动,而且你采集模块根本没把你想读的数据发过来

检查下原理上的逻辑是否正确,在检查下读写时序是否符合硬件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再检查一下。那用GPIO控制的话,引脚的速度怎么控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老兄。 我有通信协议的,有相应的GPIO控制CS,RW,RD,只是总是没反应。

网友C:
感觉没有啥错误啊。

网友D:
试试这个:设置GPIO为输入之后,加个小小的延迟再读取数据
我以前做个扫描按键的程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还没有解决吗?

信号不要变化太快的,否则采集不到的。

网友E:
使用voliate变量;禁用cache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加上延迟就好了,是外部器件的速度有些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加上延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