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CPU之间数据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10-29):
现在想做一个控制系统,主控芯片采用philips 芯片的LPC2100 ,I/O 口采用单片机来采集数据、输出数据。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使单片机和arm通讯,要求快速,可靠。
现有:SPI,或是用双口RAM,就是共享RAM,或是用I2C,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啊???

网友A:
IIC已经够快了

不知道LZ具体要求多快?!

楼主:
但是I2C我没有做过,而且都有什么单片机支持I2C 呢??

网友B:
本来使用一个芯片可以实现的功能,非要用两个芯片,使用不同的开发工具,还要去实现可靠的通讯协议,无形中增加了工作量。
通讯协议要做得可靠,还是要花一番功夫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简单的是有效的。

网友D:
尽量使用一个芯片.

网友E:
用SPI,这样如果做扩展距离长些,可以把信号都差分一下传输,这样现场抗干扰等效果会好很多。
用一个芯片有用一个芯片的好处,多芯片有多芯片的好处,这需要根据产品定义、功能和需求综合分析评估,没什么绝对化的事情。

网友F:
组合问题 比如以块主控可以搭n多模块 就必须1+1的形式了

网友G:
严重同意4偻

楼主:
我决定了,用CAN总线实现,不知道和不合理

楼主:
当然可以单芯片做,但是我是为了以后的I/O 扩展,所以才做成这样的

网友B:
SPI,或是用双口RAM,就是共享RAM,或是用I2C,都可以;只是使用通讯方式来实现扩展,需要使用比较可靠的协议,比如现场总线协议;

如果使用通讯协议去实现可靠通讯,那就多了,比如现场总线(MOD BUS, CAN BUS, 工业以太网.....

网友H:
唉...

拜托,先说清楚系统多大,距离多远,数据速率要求...
不然,岂不是瞎猫等着撞耗子?

网友A:
以后到扩展?!产品还是开发板?

网友I:
偶还以为要搞双核设计呢

网友J:
用千兆网

网友K:
距离。连接方式。工作环境(干扰情况)。
刚开始俺还以为是一块板子呢……越看越不对劲……现在摇身一变成小系统了……

楼主:
是这样的,做一个嵌入式的PLC ,现在只是做一个雏形,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怎么样,现在是用CAN 总线把arm7和所有的外界设备连接起来。

网友L:
那外界设备也得提供符合某通信协议的CAN通信方式

arm7系统与外界多设备的通信处理也比较麻烦的

网友M:
用模拟SPI占用3根I/O口,我已经用了差不多10年,非常非定!

网友N:
1个芯片就够了。现在的CPU足够的强大啊。

网友O:
用CAN,我支持,有问题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