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进 分析电路原理

楼主(2009-10-29):
这是一个RS232转RS485有源带隔离的转换器电路一部分,图中芯片为或非门,想请教一下芯片1脚和2脚之间R15 C7那部分电路的原理,谢谢~~

网友A:
2脚的充电回路和放电回路是不一样的,充电比放电慢。
一般EN1_485取TXD1_485的反就可以了,电路中做了这样处理,可能为了调整EN1_485的高电平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