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如何画双面带表贴焊盘的封装?

楼主(2009-10-29):
用相同的焊盘没画出来,后期用正、反面两种焊盘画出来了,但引脚号的字都在正面,不知道正规的画法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A:
就是用正反两种焊盘来做,但是引脚数字也在各自的一面。比如金手指。

楼主:
我说的是“Pin#”的这个数字都在正面。

网友B(2016-08-09):
怎么做,求教

网友C:
如果你是指引脚号完全分开的两个焊盘,那么顶层的用普通的顶层表贴焊盘,底层的专门做铜皮层只有end层的底层专用表贴焊盘(含底层阻焊和表贴层),我一直是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