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一般只用到一路,请问另一路的4个脚是悬空还是接地?

楼主(2009-10-29):
max232一般只用到一路,请问另一路的4个脚是悬空还是接地?还是……

楼主:
哪位高手帮帮忙,我先谢谢了啊:handshake

网友A:
都悬空一般没什么问题,或者作为输入的两个管脚接地

网友B:
既然不用,悬空明显没有问题

网友C:
最好不要悬空,输入最好确定。看电平需要。输出的空脚可以悬浮。

网友D:
悬空即可

网友E:
悬空就行了。

网友F:
对于232来说,悬空即可。

如果是单片机,一般是把输入口接固定电平,输出口悬空。

网友G:
输入最好不要悬空,但在实际中我经常悬空。

网友F:
输入口悬空的缺点:

1、功耗比较大,不利于实现低功耗
2、抗干扰能力下降

当然,如果这两项你都不在乎的话……

网友H:
悬空也是可以的,因为有内部拉的电阻。芯片内部图有这样的。

网友I:
悬空可以,我都这样用,没问题。

网友J:
悬空是可以的。输入的管脚内部有上/下拉电阻,你仔细看看maxim的手册,里边有图画了

网友K:
看看数据手册可以知道

输入内部已经有上拉,所以不要多此一举,

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