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ZET6 扩片5片1024K*16的SRAM问题

楼主(2009-10-29):
单片1024K*16 (16Mb)的寻址达的到吗?
接5片怎么接呢?

网友A:
STM32的FSMC有4条片选线可以连接4片SRAM,每片最大容量可以达到(64M*8)或(32M*16)。

如果要接5片SRAM,可以使用地址的高位区别。

楼主:
谢谢
香版 意思是用高地址去选中SRAM的CE脚选中吗?

网友B:
用这么多RAM,还不如用arm9算了。

网友C:
外部总线很慢的!

楼主:
4楼 用那么多RAM  和arm9有什么关系? 就算用ARM11 还是需要那么多SRAM
因为我用来存每秒可能读写修改几次数据 几十万条登记数据 和记录 24小时一直这样工作
还要数据不能丢失 (加电池)
铁电还要贵
除了这样的方案 还有其他选择吗?

6楼 如果外部总线 并口很慢
那用什么方式会更快?

网友C:
我是说stm32的总线慢!

网友D:
arm9用sdram 8M 2 RMB
现在的sram,2M:是100-200,8M大约得500或者1000了。

网友D:
这两者用法相同,只是硬件逻辑不同,对编程者而言,是没有区别的。
区别是硬件底层的实现方式不同。

网友D:
stm32虽好,也不是面面俱到的。

楼主:
SDRAM需要刷新 一旦处理器宕了 数据全部丢失 有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如果可以的话 选择处理器带有SDRAM 就省的多了

目前 所以只好用SRAM 电池
算下来SRAM大要花费600RMB  对于
这个产品算是能勉强接收这个价格

网友E:
也不一定要放SRAM里面,可以适当时机更新到FLASH.
而且用FLASH的话,就做个掉电检测,然后写SRAM到FLASH就行了,这样用颗法拉电容或者很小容量的电池就行了.大RAM+电池做数据存储,做起来很麻烦.

网友D:
这个俺倒是可以做,用cpld控制sdram,stm32和cpld用spi通信,三线搞定。sdram那块,用电池,和sram一样。这样可以节省99%的成本。sdram如果长时间不更新,可以进入autorefresh状态,1ma待机电流。
这块我已经搞定了,不过,是用在显卡上。

网友D:
另外,sram数据没电,数据照样丢!sdram没电,和sram一样,段时间没内数据是不会丢失的。
这种丢失,也是部分丢失。
两者我做过测试,除非转天,数据全部混乱,否则哪怕间隔半小时,绝大多数数据还是正确的。

网友D:
如果lz量大,咱可以合作,qq:1248780。

楼主:
FLASH 基本排除了
应为是从几十万条的数据中读写某一条信息,连缓冲区都没法做,不能确定下一条是从那里读写
FLASH寿命100W次不够的

王会计,这个产品量不大的,一年卖的掉100台就相当不错了 是网络的门禁服务器
CPLD来刷SDRAM ? 通过CPLD再SPI通信查找数据 会不会速度降很多?

网友F:
关于门禁服务器,国内做的最好的就是上海那家公司,还有台湾的一家公司.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SOM9G20倒是很合适的.

网友D:
读写速度,能达到133M/s,比sram快。
建议采用9g20或者9260方案,
用mysql数据库,内置缓冲,采用linux os,
有flash数据均衡调度和缓冲机制,能保证时间和寿命。
ls 的方案,如果价格不错,应该很理想。

网友G:
呵呵,LZ的思路明显错了哦

没见过像你这样做门禁的;P

网友D:
确实没见过这么做方案的。

楼主:
因为没有经验.大家推荐下合理的方案。。
公司原来的网络门禁 存储量很小 只有几千数据量  所以用片铁电全部解决了。

另外,我们公司外资合作的同级别产品也是SRAM+电池 当然这是2年前的产品
参考了一些 著名的门禁公司 如DDS ,HONEYWELL,hundure
产品 他们高端的网络门禁存储也是用SRAM+电池的方案

网友H(2009-12-14):
都是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