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pl2303芯片的请进

楼主(2009-10-29):
有哪位高手用过pl2303,知道其具体接法??
对于里面需要接vdd的引脚该怎么接呢?是直接接+5V,还是要用别的转换一下呢?
先谢谢各位了!:handshake

网友A:
要看你怎么用。
如果是USB做从的话,VDD接外接的USB接口的5V------常用。
如果是USB做主的话,VDD接板内的5V。好像很少有人这么用。

网友B:
俺的瀑布汗,  哪还有什么从啊主的...         USB转串口芯片,请网上找找DATASHEET和原理图...

网友C:
3楼没有理解2楼的意思,再仔细想想

网友D:
楼主,擦亮眼睛哦
PL2303有很多的尾缀,电源各不相同!
请按照尾缀看对应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