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220V

楼主(2009-10-29):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用于控制感性负载,如小电机

网友B:
负载接到火线上吧.

网友C:
可以用的

楼主:
接火线上应该不太安全吧,后面可能要接的是电视、电脑、热水器之类的东西。
3# gaohq

楼主:
请问你有做过类似的方案吗,了解下你的东西应用在哪,是不是跟我的差不多。
4# DONG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