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波形变换。

楼主(2009-10-29):
请问大家个问题:
有一送LED数码管的动态信号,0—12V锯齿波。
我现在想把这个信号送5V供电的单片机,用来检测LED数据。

我这样做的:
单片机I/O准双向,内部弱上拉。
信号接二极管阴极,二极管阳极接单片机。就是串个二极管进单片机,截去高于5V的电压。

结果:原来的信号变成5—12V锯齿波,单片机入口电压始终为5V了。

图1为希望得到的波形,图2为实际波形。不知该如何解决。。。
    图1

    图2

网友A:
串电阻,不要串二极管
io对地可以接稳压管保护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
是个好方法!
1.不过电阻串多大的呢?不知道咋算?
2.我这种方法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我觉得是原始信号端下拉能力太弱,所以我在二极管前端加了10K下拉电阻。现在信号好了,新问题来了:LED数码管普遍发红!将10K电阻换大,信号又不好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请大家帮忙!

网友B:
LZ的思路有点特别:单片机端口默认是高电平,12V方波来了以后,在低电平的时候让单片机端口电平被拉低。结果两边力量估计不对,被反拉了。

“原始信号端下拉能力太弱”,那为什么不用它的上拉能力呢?

网友C:
要看原始信号端的电路结构啊

很明显,你的原始信号是高电平强输出,没有下拉能力,也不能加电阻下拉
所以呢,这边的电路应该用电阻分压后用串个很大的电阻用高电平去驱动NPN三极管,
什么?相位反了? 反了就再加个三极管把相位倒过来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smileage
我这样想的:
当输入12V信号的时候,由于单片机IO内部弱上拉只能到5V,所以二极管反向截止,由内部上拉到5V,检测到高电平1.
当输入0信号的时候,由于二极管的作用,单片机只能被下拉到0.7V这样检测到低电平0.

楼主:
回复xwj大侠:
感谢您多次的帮助,感谢,感谢!
正如你所说,没考虑原始信号端的电路结构,才会出现不能信号端没有下拉的能力,失败失败。
刚才查了,原始信号端是ULN2981(8路驱动器)输出来的。
用两个电阻分压到5V,那这两个电阻有要求吗?是不是应该选很大的?
不知道想完成这样的要求,有没有可用的IC。找个管脚耐压高的,给这个IC供电5V,叫它只能输出5V。像这样的缓冲器有没有呢?

网友D:
在输入端串上一个电阻,然后在单片机端口对地并上一个电阻,使输入信号幅度按照你要求的比例进行衰减就好啦。阻值的选择要根据输入信号的阻抗确定,输入阻抗大,阻值选的大,阻抗小,选的小。但一定是成比例的。

网友D:
请问lz画的那个波形是锯齿波吗?你所需采样的信号是什么波形的呢?

网友B:
“二极管前端加了10K下拉电阻。现在信号好了,新问题来了:LED数码管普遍发红!”

LED数码管普遍发红是什么现象?原始信号输入到什么器件?

网友D:
这要看你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给我纠正的错误,是方波,不好意思!写错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还是用的串接二极管的方法,现在是数码管的段选端和位选端都串了二极管。
段选段的二极管阴极接了4.7K的下拉电阻。
为了LED不发红,位选端没接下拉电阻。
原来段选端的前级是UDN2981,位选端的前级是ULN2803,看来2803有下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