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jtag和swd的作用相同吗?

楼主(2009-10-29):
一直迷惑STM32的jtag和swd的区别,除去调试所用的信号不同外,其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吗?都可以进行调试和代码下载等操作。

网友A:
只能确定回答你"都可以进行调试和代码下载等操作"
别的没研究过...
不同的是,省了空间

网友B:
SWD是新技术。JTAG是为了传承旧产品。
SWD可以100%取代JTAG

楼主:
谢谢LS的二位。
主要是PCB空间紧张,想用最简的方式实现debug。

网友C:
4线和2线的区别

网友D:
JTAG不止四线的。

网友C:
JTRST可以不用

网友E(2015-01-20):
引用 网友B:
SWD是新技术。JTAG是为了传承旧产品。
SWD可以100%取代JTAG

这个回答很到位,严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