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编码的问题

楼主(2009-10-29):
红外编码的那个38khz的频率是怎么模拟的   应该怎么算    谢谢大家了(晶振12mhz)

网友A:
PWM可以实现

网友B:
38KHZ的载波可以用pwm实现。请查看你所用片子的定时器相关说明进行计算配置。

网友C:
普通51软实现占用较多的cpu时间...建议还是用硬件pwm实现吧.

网友D:
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