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2009-10-29):
谁能推荐一个实用而且可靠的一键开关机电路。多谢~~

网友A:
不知道用在什么产品上面。微控制系统中,用个MOS管和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

楼主:
从网上找了一个这样的电路,但是按键不能长时间按住,否则会形成开关振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个电路的?
多谢~~~

楼主:
to:duojinian
用在一个手持设备上,用锂电池供电的。
这个电路可以吗?
振荡的缺陷怎么解决?

网友B:
用个D触发器和三极管,MOSFET做一个。

楼主:
to:gaohq大哥,
能给个图吗?多谢

网友B:
简单的示意图,参考下。

网友C:
LZ还需要吗?
我也不好班门弄斧,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想想办法。

网友D:
file:///D:/一键开机.JPG 这是我目前在用的电路,POWER_CTL,是电源控制可接单片机,按下按键系统上电后需置高此脚来锁定电路保证mos导通,若要关机,系统置低此脚即可,KEY_DET是系统用来检测电源按键是否按下,可做长按关机的功能,J13是跳线,在系统是裸机没有程序运行是可短接此跳线方便系统一直是上电状态,可以进行烧录程序等操作。R7,R5用来保证上电的稳定,如在接外接电源时不出现上电闪烁,系统硬复位是不出现掉电,不同的控制芯片可能需要调整着两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只有长按键才能开机吧?还有这个电路开机后会不会因为电容的放电而使得系统在某个时候自动关机呢?
哪位大侠解释下这个电路吧?

网友C:
看看这个电路能行否?

网友D:
这个电路只有长按键才能开机吧?还有这个电路开机后会不会因为电容的放电而使得系统在某个时候自动关机呢?
哪位大侠解释下这个电路吧?
//////////////////////////////////////////////////////////
按下键MOS管导通,系统上电,单片机需要拉高POWER_CTL控制脚锁定此电路,按键不用长按。你后面这话不知道你想说什么意思。这个产品已经在量产,目前没发现问题。

网友C:
这个电路应该没有问题,经过验证过的。

网友F(2013-08-28):
谢谢了   楼主   先看看   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顶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示意图,参考下。

这个D触发器不用供电吗?供电没了触发器怎么工作,难道是另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