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设备名称?

楼主(2009-10-29):
大家好.

       我用STM32做了一个读卡器,想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两个不同名子的接口,现在两个接口都显示出来了,但接口名子都是USB Smart Cart reader,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才能更改这两个接口的名子.谢谢了!

网友A:
如果2个设备的PID和VID相同,只能显示相同的名字。

如果2个设备的PID和VID不相同,则可以在.inf文件中设置。你可以找找相应的资料或例子,我不太清楚具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