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中XCLKOUT的时序问题

楼主(2009-10-29):
我现在在用f2812做控制电机的实验,想用XCLKOUT来作为外设芯片的脉冲控制信号。
  根据相关书籍介绍,XCLKOUT引脚出来的波形应该是方波信号。可是当我用示波器观察XCLKOUT引脚的时序时,不论是用买来的开发板还是我们实验室自行开发的f2812最小系统版,出来的信号都是正弦波,而不是想要的方波信号,请大侠指教,是什么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xclkout输出的信号应该是150M吧,频率那么高的信号不可能是规则的方波.需要整形的.就是51单片机的时钟信号才12M,测量的时候也不是方波了.

楼主:
谢谢哈 输出的频率是可以设置的 那你的意思是用示波器是无法看出来的,但实际上输出的是方波喽?
还有 XCLOUK引脚输出的脉冲是不是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外设脉冲的控制信号?

网友A:
至于输出是否为方波我不敢确定,你等高手给确认一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