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MSP430普通IO模拟IIC程序!

楼主(2009-10-29):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msp430x41x.h>
//------------------------------------------
#define IicWpDirOut           P6DIR |=  BIT5
#define IicWpLow              P6OUT &=~ BIT5
#define IicWpHig              P6OUT |=  BIT5

#define IicSclDirOut          P6DIR |=  BIT6
#define IicSclLow             P6OUT &=~ BIT6
#define IicSclHig             P6OUT |=  BIT6
#define IicSdaDirOut          P6OUT &= ~BIT7
#define IicSdaLow             P6DIR |=  BIT7
#define IicSdaHig             P6DIR &=~ BIT7
#define IicSdaInSt            P6IN  &   BIT7
bool AckErr;
//------------------------------ *** - 时间延时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
   _NOP();
   _NOP();
   for(i=count; i>0; i--);
}
void IIcDelay(void)
{
   _NOP();
}
//-----***-IIC初始化-***-----//
void IicInit(void)
{
IicWpDirOut;
IicSdaDirOut;
IicSclDirOut;
IicWpHig;
IicSdaHig;
IicSclHig;
}
//-----***-IIC启示-***-----//
void IicStart(void)
{
      IicSdaHig;//IicSda=1;
      IIcDelay();
      IicSclHig;//IicScl=1;
      IIcDelay();
      IicSdaLow;//IicSda=0;
      IIcDelay();
      IicSclLow;//IicScl=0;
      IIcDelay();
}
//-----***-IIC停止-***-----//
void IicStop(void)
{
      IicSdaLow;//IicSda=0;
      IIcDelay();
      IicSclHig;//IicScl=1;
      IIcDelay();
      IicSdaHig;//IicSda=1;
      IIcDelay();
}
//-----***-IIC应答-***-----//
void SendAcknowledge(bool ack)
{
      IicSdaDirOut;
      if(ack)//IicSda=ack;
      {
              IicSdaHig;
      }
      else
      {
              IicSdaLow;
      }
      IIcDelay();
      IicSclHig;//IicScl=1;
      IIcDelay();
      IicSclLow;//IicScl=0;
      IIcDelay();
}
//-----***-从slave端读取一个数据-***-----//
unsigned char Iic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ytedata=0;

      IicSdaDirOut;
      IicSdaHig;//IicSda=1;
      for(i=0;i<8;i++)
      {
          IicSclHig;//IicScl=1;
          IIcDelay();
          bytedata<<=1;
          if(IicSdaInSt)
          {
                  bytedata |=0x01;
          }
          else
          {
                  bytedata &=0xfe;
          }
          IicSclLow;//IicScl=0;
          IIcDelay();
      }
      IicSdaDirOut;
      return bytedata;
}
//-----***-传送一个 Byte 数据到 slave-***-----//
void IicSentByte(unsigned char Data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aByte & 0x80)
     {
      IicSdaHig;//IicSda=1;
     }
     else
     {
      IicSdaLow;//IicSda=0;
     }
     DataByte <<=1;
     IIcDelay();
     IicSclHig;//IicScl=1;
     IIcDelay();
     IicSclLow;//IicScl=0;
     IIcDelay();
    }
    IicSdaHig;//IicSda=1;-----Y------D---IicSdaDirIn
    IIcDelay();
    IicSclHig;//IicScl=1;
    IIcDelay();
    IicSclLow;//IicScl=0;
    IIcDelay();
}
//-----***-无扇区读---多字节-***-----//
//读取指定器件无扇区指定地址多字节数据到指定地址
//Device=器件地址---单字节
//DataAdd=字节地址---单字节
void IicMuchByteRead(unsigned char DataAdd,unsigned char *DataDptr,unsigned char DataLend)
{
    unsigned char i;
    _DINT();
    WDT();
    IicInit();
    IicStart();
    IicSentByte(0xa0);
    IicSentByte(DataAdd);
    IicStart();
    IicSentByte(0xa1);
    for(i=DataLend-1;i>0;i--)
    {
          *DataDptr=IicReceiveByte();
          DataDptr++;
       SendAcknowledge(0);
    }
    *DataDptr=IicReceiveByte();
    SendAcknowledge(1);
    IicStop();
    WDT();
    Delay(500);
    _EINT();
}
//-----***-无扇区写---多字节-***-----//
//写入指定器件无扇区指定地址中的多字节数据
//Device=器件地址---单字节
//DataAdd=字节地址---双字节
//DataByte=被存放数据的地址
//DataLend=被存放数据的长度
void IicMuchByteWrite(unsigned char DataAdd,unsigned char *DataDptr,unsigned char DataLend)
{
    unsigned char i;
    _DINT();
    WDT();
    IicInit();
    IicWpLow;
    IicStart();
    IicSentByte(0xa0);
    IicSentByte(DataAdd);
    for(i=DataLend;i>0;i--)
    {
        IicSentByte(*DataDptr);
        DataDptr++;
    }
    IicStop();
    WDT();
    Delay(3500);
    IicWpHig;
    _EINT();
}

//---特别说明
//---利用430芯片来模拟IIC,是不能够把SDA设置为输出模式而是
//---设置为输入,然后利用方向控制器来输出高或者低
//---如下:
#define IicSdaDirOut          P6OUT &= ~BIT7
#define IicSdaLow             P6DIR |=  BIT7
#define IicSdaHig             P6DIR &=~ BIT7
#define IicSdaInSt            P6IN  &   BIT7

网友A:
白沙兄也用430 ! 有机会交流交流!

楼主:
多谢关注,现在就像把一些细节通过自己的失误,防止别人重复出现而已!

430我用的不是很熟!

网友B:
新在哪里?

网友C(2010-01-14):
//---利用430芯片来模拟IIC,是不能够把SDA设置为输出模式而是
//---设置为输入,然后利用方向控制器来输出高或者低

请问,为何?

网友C:
是功耗的考虑吗?

网友D(2010-05-07):
请问这个程序是在430多少频率的环境下的,谢谢

网友E:
/*
//---特别说明
//---利用430芯片来模拟IIC,是不能够把SDA设置为输出模式而是
//---设置为输入,然后利用方向控制器来输出高或者低
//---如下:
*/
这个不可能吧,430和其它的MCU不同吗(IO有输入输出区别的MCU),其它的MCU模拟IIC SDA都可以输出,而且我认为应该输出,只是切换方向前一般要预写输出寄存器...
设置输入然后控制上下拉电阻本质和输出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F(2012-07-26):
请问这个程序是在430多少频率的环境下的?
还是就是那个  WDT(); 函数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E:
//---利用430芯片来模拟IIC,是不能够把SDA设置为输出模式而是
//---设置为输入,然后利用方向控制器来输出高或者低

这个结论不对吧,只是对于这种结构需要仔细点就是了
先设输出结果,再设输出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G:
嘿嘿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我怎么收到的都是0xff,看来以后要多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