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494死区调节

楼主(2009-10-29):
各位大侠:此图死区怎样调节?谢谢.

网友A:
TL494的各脚功能及参数如下:第1、16脚为误差放大器A1、A2的同相输入端.最高输入电压不超过Vcc+0.3V.第2、15脚为误差放大器A1、
A2的反相输入端.可接入误差检出的基准电压.第3脚为误差放大器A1、A2的输出端.集成电路内部用于控制PWM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当A1、
A2任一输出电压升高时,控制PWM比较器的输出脉宽减小.同时,该输出端还引出端外,以便与第2、15脚间接入RC频率校正电路和直接负反馈
电路,一则稳定误差放大器的增益,二则防止其高频自激.另外,第3脚电压反比于输出脉宽,也可利用该端功能实现高电平保护.第4脚为死
区时间控制端.当外加1V以下的电压时,死区时间与外加电压成正比.如果电压超过1V,内部比较器将关断触发器的输出脉冲.第5脚为锯齿波
振荡器外接定时电容端,第6脚为锯齿波振荡器外接定时电阻端,一般用于驱动双极性三极管时需限制振荡频率小于40kHz.第7脚为接地端.
第8、11脚为两路驱动放大器NPN管的集电极开路输出端.当第8、11脚接Vcc,第9、10脚接入发射极负载电阻到地时,两路为正极性图腾柱式输
出,用以驱动各种推挽开关电路.当第8、11脚接地时,两路为同相位驱动脉冲输出.第8、11脚和9、10脚可直接并联,双端输出时最大驱动电
流为2×200mA,并联运用时最大驱动电流为400mA.第14脚为内部基准电压精密稳压电路端.输出5V±0.25V的基准电压,最大负载电流为10mA.
用于误差检出基准电压和控制模式的控制电压.TL494的极限参数:最高瞬间工作电压(12脚)42V,最大输出电流250mA,最高误差输入电压
Vcc+0.3V,测试/环境温度≤45℃,最大允许功耗1W,最高结温150℃,使用温度范围0~70℃,保存温度-65~+150℃.

    TL494的标准应用参数:Vcc(第12脚)为7~40V,Vcc1(第8脚)、Vcc2(第11脚)为40V,Ic1、Ic2为200mA,RT取值范围1.8~500kΩ,CT取值
范围4700pF~10μF,最高振荡频率(fOSC)≤300kHz.

网友A:
通常在13,14,15至4脚加一个1M电阻,与4脚的10K电阻组成100:1分压,得0.05V,死区时间是5%,即占空比45%.

楼主:
谢谢sqpanjx还请教个问题,调节1M电阻能否调节场管的推动功率,多谢.
还有个问提,我用上图做了个前级,场管是IRFP250,倍压后600V点200W灯电压还有260V场管发热严重,因手头没有3205,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死区时间大了功率就小,所以该电阻可以调功率;250的Id是33A,一对管带200W肯定发热,用两对可以300多W.250不适合做12V的JJ.

楼主:
我用了五对怎么还发热?

网友A:
调整4脚的电压值来调节死区时间

楼主:
我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