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58做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29):
最近在看一些图不是太明白.用lm358做比较器,但是有个PI电路在,工作原理是如何呢?请大家指教.如下图.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比较器,是个饱和放大器。请注意,比较器的反馈是接在同向输入端的。

网友B:
电路好像不完整
反相端为基准,同相端为比较信号,两个信号进行差分比较,同相端高就输出高电平,反相端高就输出低电平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个比较器?再去查查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完整的阿?我是分模块分析的.原图是这样
这是用于太阳能水泵系统的mppt 检测.有太阳能阵列经过第一个LM358的构成的电压跟随器,然后一路信号输入单片机,然后通过单片机,加个电压扰动,从MPPT OUT输出.另一路直接接下级电路的LM358的反相端.然后加在反相端的电压信号与从MPPT OUT 出来的加在正相端的电压信号通过第二个LM358 做比较,将此结果输入ML4425 的SPEEDCOMP端进行调速.
不过我就搞不明白第二个LM358组成比较器,那个PI环节有什么用?(应该是PI环节吧?就是反相段那个电容、电阻构成的环节).

网友B:
这个确实不是比较电路啊,纯粹是个放大电路吗

网友C:
是放大吧

楼主:
那是放大哪个电压呢?正相的?还是反相的?

网友B:
u1输入为同相放大.第一级为跟随器 为了给第二级反相端提供基准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确实是放大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那个电容和电阻串联的部分是不是用来抑制高频信号?

网友B:
只是平波用的,滤高358速度跟不上

楼主:
放大电路的话为什么两相都没有接地?如果是放大电路是不是有一相要接地(而第二个LM358是单电源供电,那么那个接地端应该是接+6V吧)?能否详细和我解析一下?谢谢.
如果是放大电路,那么那个电容和电阻串联的部分是不是用来抑制高频信号?

网友B:
你去模电书上看看放大电路必须要一相接地么? 看看差分放大电路怎么回事

楼主:
这个……那还是先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