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uts报错,求解答

楼主(2009-10-29):
用quartus 7.0开发EPM240和EPM570,烧写的时候经常出现如下报错:

Can't verify deivce number 1

有时候能烧进去,有时候烧不进去,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下载器有问题呢?

楼主:
haitaox你好,经测试,排除是下载器的问题,器件也没有问题。

难道大家就没有见过这个报错?

楼主:
今天才发现“quartus”写错了。顺便顶一下。

网友B(2009-12-01):
我想是在设置里面,你没有设置好。

网友B:
今天我做实验也试了一下,出现了,你这样的问题,主要是下载线没有连好或是板子有问题。我是把下载线没有插上试的

楼主:
ic00你好,你的意思是没插上下载线就出这样的问题?由此推出是连接问题?我的板子接插件都很可靠,板子原理和布线我也查不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载线的原理图,有的信号上要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的,还有就是要检查是否是焊接的问题。你这个好像是硬件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