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求平均值问题

楼主(2009-10-29):
大家好,想问个单片机求平均值问题,如下程序
ADD8         BCF       STATUS,RP0

                MOVF       TEMP0,0    ;AD中暂存的值送W
                ADDWF      TEMP7,1  ; AD+TEMP7
                BTFSC      STATUS,0 ;看是否有进位
                CALL       ADDONE  ;有
                GOTO       GO_ON  ;没有
ADDONE:
                MOVLW      01H
                ADDWF      TEMP1,1 ;有进位,TEMP1加一
                RETURN
GO_ON:
                DECFSZ     COUNT0,1  ;看是否采样8次
                GOTO       ADC      ;没有到8次
                MOVLW      02H      ;到8次,准备求平均值
                MOVWF      COUNT3
GO1:
                BCF       STATUS,0
                RRF       TEMP1,1    ;求8次的平均值
                RRF       TEMP7,1
                DECFSZ    COUNT3,1 ;
                GOTO      GO1
                GOTO      DISP4  ;
就是想采样8次AD值先累加,然后除以4得到平均值
但是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值不对,不知道那里有问题??
发现单次采样的值是对的.

网友A:
看不懂汇编

网友B:
赶快换c吧;看的头痛

网友C:
就是想采样8次AD值先累加,然后除以4得到平均值——为什么是除以4,而不是8?是特意为了扩展分辨率吗?

但是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值不对,不知道那里有问题??——如何不对了?请给出数据来。

发现单次采样的值是对的.

另请问你有没有对COUNT0赋初值?

楼主:
就是想采样8次AD值先累加,然后除以4得到平均值——为什么是除以4,而不是8?是特意为了扩展分辨率吗? (这个是在一个书上看见的,具体不太清楚)
但是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值不对,不知道那里有问题??——如何不对了?请给出数据来。
TEMP7为0X70  TEMP1为 0X01 TEMP0 为0XBB  TEMP3 为0X22 我的实际电压为3.68V 可以对应到0XBB
另请问你有没有对COUNT0赋初值?  有对COUNT0赋初值.
请帮忙看下.

另外看看我的程序这样写有没有什么错误?

网友D:
RETURN
这条指令不能要!

网友D:
另外,既然8次的平均值就必须除以8(右移三次),否则结果大一倍

楼主:
哦 那意思就我要除于8(右移三次),其它地方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D:
哦 那意思就我要除于8(右移三次),其它地方没有问题了吧.
引用 楼主:

因为只贴出了部分程序,所以无法判断上面的程序还有没有问题

楼主:
那有没有关于pIC单片机AD采样累加然后求平均值的子程序,给个参考参考下,谢谢了 ,要汇编的哦 .

网友E:
www.piclist.com有几个平均值滤波算法的代码,你看懂了会诧异汇编跟C简直就是天地之差,8条汇编就搞定256平均值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