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通信问题

楼主(2009-10-29):
(无正文)

网友A:
配置问题,仔细阅读数据手册,也有配置软件和应用指南文档可供参考,去官方网站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好的  谢谢你了
我接收的时候只用通道2,不用通道1应该没影响吧,还是配置字那边吧?

网友A:
无影响,但需正确配置。

网友B:
你看的是不是原版英文datasheet。。。。。。。

网友C(2010-05-09):
因为没开启双通道,所以没用啊

无线数据通信汇总和选型参考(含图片).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