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 to bcd 数值转换请教!

楼主(2009-10-29):
;本程序实现双字节二进制数转化为3字节压缩BCD码。
;入口参数:原二进制数在SOUH:SOU中。
;出口参数:结果在RLT:SOUH:SOU中。
;占用资源:W,STATUS,FSR,023H,024H,025H,026H,028H,029,02AH,两重堆栈。

           IFNDEF       DBTBCD1
            #DEFINE     DBTBCD1

DBTBCD      MOVF        SOU,W
            MOVWF       TEMP2
            MOVF        SOUH,W
            MOVWF       TEMP3
            CLRF        SOU
            CLRF        SOUH
            CLRF        RLT
            BCF         STATUS,C
;------------------------------------------------
; TEMP3 TEMP2 (HEX) -> RLT SOUH SOU (BCD)
;
;------------------------------------------------
            MOVLW       .16                                ;W <- 16
            MOVWF       CNT                                ;CNT <- W(16)
LOOPC1      RLF         TEMP2,F                        ;左移1bit ;  RLT SOUH SOU  <- TEMP3 TEMP2   <- 0
            RLF         TEMP3,F
            RLF         SOU,F
            RLF         SOUH,F
            RLF         RLT,F

            DECFSZ      CNT,F
            GOTO        ADJDEC1
            RETLW       0           ;整个子程序结束

ADJDEC1     MOVLW       SOU                        ; W <- 地址SOU
            MOVWF       FSR                        ; FSR <- W (SOU的地址)
            CALL        ADJBCD1     ;调整RLT

            MOVLW       SOUH
            MOVWF       FSR
            CALL        ADJBCD1     ;调整RLTH

            MOVLW       RLT
            MOVWF       FSR
            CALL        ADJBCD1     ;调整TEMP1

            GOTO        LOOPC1

;********************调整BCD********************
ADJBCD1     MOVLW       03H                        ; W <- 03H
            ADDWF       INDF,W      ;低四位加3  F+W→W = SOU
            MOVWF       TEMP1       ;暂存
            BTFSC       TEMP1,3     ;结果大于7,
            MOVWF       INDF        ;则存起来
            MOVLW       30H
            ADDWF       INDF,W      ;高四位加3
            MOVWF       TEMP1
            BTFSC       TEMP1,7     ;结果大于7,
            MOVWF       INDF        ;则存起来
            RETLW       0

           ENDIF

PIC 没有DA指令,是通过ADJBCD1这段程序处理:
低高位依次加3,然后判断结果是否大于7,如果大于7就保存加后的值没,否则就不要!
这样做的算法依据是什么?

网友A:
为什么不用C来开发呢?还在用ASM!太累啦!

网友B:
我们老板都用ASM,搞得看他们的算法很累

网友C:
如果不做基础研究,就不用太宰意,只有功能满足你就行

如果有兴趣,再买点数学方面的书,算法讲解在网上是很难找到的,只有教科书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