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竹,这样的二极管坏了么

楼主(2009-10-29):
PFC主电路中的二极管,用万用表测试短路的那个档来测试二极管,发现无论那个表笔放在二极管的正负极,都是滴滴的响,请问这样可以判断二极管坏了么?谢谢了(PFC 二极管后面的电解电容接了750欧姆的电阻负载)

网友A:
应该将二极管拆下一条腿再用电阻档测量。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如何测试之?请问

网友A:
在这个问题上,数字表和指针表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是滴滴响 那肯定是坏了
如果有一个大点的电容和二极管并联的话只会滴的响一下

网友B:
把二极管从电路板上 拆下来测

网友C:
最好拆下来测量

网友D:
将二极管拆下一条腿再用测二级哪一档测,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网友E(2009-11-30):
量一下正反两端的电阻或者撬下一只脚量。

网友F:
拆下来测。。。

指针表和数字表。。。
欧姆档时,指针表的黑笔是输出正极,红笔输出为负极
。。。。。数字表的红笔是输出正极,黑笔输出为负极
================================
区分二极管的正负极才说什么指针表和数字表,测二极管好坏的话可以不用管这个

网友G:
拆下来一测  就知道了

网友H:
将二极管拆下来测,一般情况下,在路测会影响测试效果的,正向导通,方向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