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强的STM32

楼主:
今天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把STM32的电源接到了5.7V,以为烧坏了,拿下来测了一下,板子竟然一点没坏,我又大胆的把他接到了5.7V,呵呵,竟然也能正常工作,真是邪门。

网友A(2009-10-29):
这说明ST的产品还是非常可靠的。:lol

不过还是小心为好,STM32的数据手册中有明确的说明:

网友B:
最好还是不要长时间这样用

网友:
再大胆一点啊,看它有多坚强,嘿嘿。

网友C:
同意LS,支持LZ

楼主:
不是测试呢,没注意把电压接错了,呵呵。

网友D:
LZ测试下看能支持多久?
我只有1块板子,不敢做这个测试,呵呵

网友E:
以前用过一个PIC的片子,正负极接反了
冒烟后才发现,接正确之后照样工作

网友F:
建议接7.5V再试试看。
记得汇报结果给大家听;P

网友G:
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网友H:
长时间工作肯定对芯片不好

网友I:
AVR短时间接过12V,烧了。

网友J:
以前有一次,
AT89C2051,因为7805击穿电源变成12V了,通电电流N大,换了7805后发现其他IC全都坏了,但AT89C2051还是好好的;P

网友K:
任何5V的单片机这样试都不会有问题的

手册上的值是指所有批次的所有单片机在各种环境的值,比如PIC16C712的最低工作电压为2.5V,我们使用时用2V供电,从来没碰到过不能工作的芯片!(当然在那些极端的环境下有可能不能工作)

如果楼主认为接的电压越高(不损坏)越强大的话,世界上比STM8强大的芯片不知有多少(包括国产仿制单片机)

网友L:
只要不接太高电压,一般单片机一般都会有问题,但没必要那么去试

网友A:
任何5V的单片机这样试都不会有问题的

手册上的值是指所有批次的所有单片机在各种环境的值,比如PIC16C712的最低工作电压为2.5V,我们使用时用2V供电,从来没碰到过不能工作的芯片!(当然在那些极端的环境下有可能 ...
引用 网友K:

请注意:STM32的额定工作电压最高为3.6V,楼主的试验已经超出规定值将近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