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啊 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10-29):
(无正文)

楼主:
哪位高人讲解下啊?

网友A:
恒功率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啊

网友B:
几乎是最简单的线性稳压电源。
还不是最简单的,因为T2T3构成一个差动放大电路。使用差动放大电路,是为了避免温度变化时T3发射结压降变化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另外R可以较小,使图中稳压管通过较大电流,稳压管工作于稳压特性曲线较平坦区域。
最简单的线性稳压电源,可以将R、T2和Re去掉,稳压管接在Re位置。

网友C:
输出电压可调的线性稳压源。设稳压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为Uz,当电位器R2调到顶端时,Uo = (1 + R1/(R2+R3))Uz. 当R2调到底端时,Uo = (1 + (R1+R2)/R3)Uz.

网友D:
把T2 T3看成一个运放就比较明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 这个还有点问题,图中T1的作用应该是放大Ui吧,使Ui较小时也能满足所调的输出电压,可是T1不符合共基级放大啊,它的e极怎么成输出端了啊?

网友E:
LZ,T1是射随器,属于共集放大

网友B:
回8楼:
Ui是没有办法放大的。
T1和T2T3构成的二级放大器,放大的是T2T3基极电压,也就是说,T2T3基极是信号输入端。

网友F:
学过电子的都应该知道是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