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严重困惑

楼主(2009-10-29):
都说二极管正向压降0.7伏,那那我直接接3伏电源。它的压降是多少?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也是0.7伏吗?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是20ma左右...那整流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是多少?有一个电源电路。12伏接一个二极管在连接一个电感进入一个芯片上,芯片输出5伏。请问二极管什么作用。如果用它降低电压0.7伏不如用电阻了。

网友A:
不同材料的二极管压降不同,0.7V是硅管的结压降。在二极管上加正向电压值大于结压降会使二极管烧毁,至于稳压电路前串接二极管的作用,要么是半波整流(此时输入为交流),要么是防反接。

网友B:
直接接3V二极管会因为电流过大烧毁,搞不好你的电源也会烧毁,就像你直接把电源短路到地一样(你可以认为短路到地是接了个压降味0V的二极管;
发光管的压降一般为2V左右,白色的和蓝色的好像更高一些;
整流管的电流你要参见数据手册,不同的型号是不一样的,因此你可以看到整流管有大有小,大的自然功率大些,通过的也大,一般是几个安培到几十安培;
稳压芯片输入的二极管估计是防反接的。

网友C:
哈哈,直接接3V到二极管,那么二极管两端压降也是0.7V左右,但由于没有串其它电阻,二极管两侧的导线将承受2.3V(3-0.7)的电压,根据欧母定律这时电流会很大,从而二极管电流过大而烧毁。元件烧毁是由电流过大造成的,与电压没有直接关系。再次的哈哈!

网友D:
是输入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