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测试纹波的时候,带宽为什么要限制20M,

楼主(2009-10-29):
为什么不是19M,21M 或者其他值。谢谢!

在网上搜到一个原因是,20M带宽的采集速率比较合适,高或低都不准确。还请各位前辈指教下。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还是觉得这个问题不值得回答。

网友A(2010-07-07):
打开20MHz带宽限制是防止高频噪声的干扰,防止测出错误的结果。因为高频成分幅值较大,测量的时候应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