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74系列芯片

楼主(2009-10-29):
请问74系列CMOS器件输入端不允许开路吗?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吗?谢谢!

网友A:
74HC/LS/HCT/F系列芯片的区别
1、 LS是低功耗肖特基,HC是高速COMS。LS的速度比HC略快。HCT输入输出与LS兼容,但是功耗低;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
2、 LS是TTL电平,HC是COMS电平。
3、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LS 却没有这个要求
4、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5、 工作电压不同,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
6、 电平不同。LS是TTL电平,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8和V2.4,而CMOS在工作电压为5V时分别为0.3V和3.6V,所以CMOS可以驱动TTL,
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7、 驱动能力不同,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
8、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易发生栓锁问题,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

楼主:
谢谢,不过好像还没回答我问的啊

网友B:
74系列CMOS器件????
貌似74系列为TTL   40系列为CMOS
CMOS器件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TTL悬空相当于接高电平

以下为网络搜索的一种解释:
CMOS器件不同于TTL器件,当它的输入引脚悬空时,互补对称的两个场效应管均会工作在导通状态,流经管子的电流会很大,使损耗增大,器件发热增加,严重时会烧毁器件。

网友C:
开路输入悬空会造成摆动,增加功耗,而且因为输入阻抗很高开路引入的静电积累可能击穿输入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LS好勤快啊,谢谢。不过这些我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家都喜欢回答第一问啊,: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