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静态工作点的问题?

楼主(2009-10-29):
在我的理解,静态工作点是工作在放大区,且不能太靠经饱和和截止区,防止饱和失真和截止失真,那么确定了静态工作点对交流信号有什么影响吗? 还是说只是确定了线性放大倍数 “贝塔”, 就对交流信号进行放大? 请教,刚搜论坛没发现对这个东西很好的说明?谢谢了

楼主:
没人回答啊。。  顶一顶。。。。。。。

网友A:
确定静态工作点,可以使交流信号得到最大幅度的输出,不会在饱和与截止一侧还没有充分利用时另一侧已经受限制。
静态工作点对放大倍数有一些影响,但现代管子影响很小,早期管子工作点对放大倍数影响比较大。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再叫点问题:
在另外一个地方我看到说, 尽量吧静态工作点确定在教练福在线的中间, 貌似说的就是“不会在饱和与截止一侧还没有充分利用时另一侧已经受限制。”请教

网友A:
尽量吧静态工作点确定在教练福在线的中间

好多字我不认识。

楼主:
汗。 我写错了,  sorry  ,犯了大忌, 哎 我还是工作过的人,

尽量把静态工作点确定在交流负载线的中间, 貌似说的就是“不会在饱和与截止一侧还没有充分利用时另一侧已经受限制。”请教

网友A:
回6楼:
两种说法,本质是一回事。

楼主:
好人啊。谢谢, 下次有问题还问你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