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低温启动

楼主(2009-10-29):
大家好,小弟一款板卡低温-5度时无法启动,请问一般情况下低温无法启动和哪些因素有关,借大家经验与知识一用

网友A:
说得太笼统了, 不好回答.
至少, 和启动相关的关键的芯片和电路要描述一下
有些芯片虽然标的是工业级, 但是由于存在问题, 部分电路工作不到那么宽的温度范围. 如果你用的正好是这种芯片, 又没有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那就中奖了.
根据我的经验, 一般用工业级器件做出来的板子, 工作到-30多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B:
首先是电源问题吧?
检查电源是不是正确。
电容......

芯片一般能工作在-5度的。

工业级,保证到-40度。

网友C:
一般工业级-5度的应该能工作吧!不知道你扳子是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