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arm9+os 做点东西,请问哪家的arm9更好?

楼主(2009-10-29):
如题,选哪家arm9很困惑,三星:听说以后MCU不是三星的主攻方向了,真的吗? 2440,6410好像用的很多呀!  atmel:没怎么接触过; Ti : omap。。。

网友A:
哈哈,

首先您的目标产品是什么,因为目标产品受到市场的影响。
所以,选型就变得非常关键。

你做工业控制,就不要选择2410,2440,
如果你做音视频解码,选择ATMEL基础方向就是错误的。
你做消费类的产品,那2410,2440,三星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你知道吗,三星自己的消费类产品以前都是用PXA的产品,(IN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