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楼主(2009-10-29):
我在电路图上经常遇见三极管9013..8050..8550。。。也不知道它们是放大还是开关作用,怎么区别三极管放大还开关作用,详细点。比如9013它的基射极电压可以加多少?(是一个PN结难道0.7伏就可以了吗)它的集电发射极电压可以加多高?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A:
看芯片手册

网友B:
三级管的功能要在实际的电路中才能知道吧?一个三级管既可以做放大也可以做开关吧?当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的时候可以做开关,工作在放大状态的时候就是放大吧?我也一知半解的。

网友C:
可以施加多大的电压就看看芯片手册了,里面有很详细的参数,每种型号都不一样的

网友D:
先假定处于饱和状态,算出此时的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查到这个管子的放大倍数
当基极电流×放大倍数>集电极电流时,三极管处于饱和态(开关态)
当基极电流×放大倍数<集电极电流时,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此时集电极电流就为基极电流×放大倍数
相等的时候还有一个临界的状态
当然首先要将截止态排除掉

网友E:
不断调试,达到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