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严重困惑

楼主(2009-10-29):
我在电路图上经常遇见三极管9013..8050..8550。。。也不知道它们是放大还是开关作用,怎么区别三极管放大还开关作用,详细点。比如9013它的基射极电压可以加多少?(是一个PN结难道0.7伏就可以了吗)它的集电发射极电压可以加多高?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A:
不要到处重复发帖。

网友B:
9012,8550是PNP三极管。
9013,8050是NPN三极管。
三极管有三个工作区:放大区(线性)、饱和区、截止区,三极管有两个字主要的作用:放大和开关。
放大在模电中应用较多,开关在数电中应用较多,区分起放大作用还是开关作用主要看工作在哪个区。
模电书都有的。

网友C(2010-05-06):
比较一下三端电压(计算比较)不是用万用表量,因为开关管时,B端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D:
看看输出接什么电路,如果输出接开关电路,这三极管就是作开关电路用途了。否则就是模拟放大功能。

网友:
大学里《模拟电路》三极管占了一半的篇幅,结果工作了最怕的就是它了,后来无意中看了铃木雅臣的书才把它稍微搞明白了些。但还是从来不敢使用那玩意,哪怕做一个简单的开关都尽量多凑几路然后用2004(这是个好东东,专门为我这样的笨人设计的:lol)。大学的书本实在写得太烂,现在想来几乎有一半的课程教材都写得很烂。浪费俺四年大好青春和好几万块钱,几乎就是一套房子的首付啊,一个高中生如果有个好师傅带的话四年绝对比在学校里学得多得多

网友E:
楼上杯具;P

网友:
呵呵,一旦对某种东西产生抵触情绪了几乎不大容易纠正过来,还好,三极管没对我的工作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工人焊一排三极管和电阻还有保护二极管多费劲啊,一片2004几秒钟就OK了:lol

网友F:
三极管有三个区。
饱和区,
放大区
截止区

放大:工作在放大区,
开关:工作在饱和区和截止区。

用在什么地方,并不是看什么管,
而是工作条件。

当然,为什么你会有这种错误的认识的呢?
因为,有一种专门用作开关的三极管,
跟普通的管有什么不同呢?
是因为他的放大区比较窄,适合用作开关管。
而有些管放大区比较宽,适合用放大管,

但不管是哪种管子。
是开关管还是放大管,都得以工作条件来定。不是由管子来定。

还有些管子在某些电路中,
不单作为放大管,也用作开关管。
要充分分析电路才会有正确的答案

网友G:
LS说的很好,主要是看三极管工作在哪个工作区。工作在放大区就是就是起放大作用,工作在截止或饱和状态时就起开关作用。关键要分析电路,看它满足什么条件。这可是模电最最基础的东西,数电里也讲了开关作用的!

网友H(2011-01-09):
先看输入特性比较好

网友I: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模拟电子电路》。

网友J(2011-11-08):
看偏置电路 三极管用作放大时(线性电路),为克服信号失真在基极都带有偏置电路,而用作开关管时,一般没得,除非驱动信号太小,需要一上拉电压

网友K:
根据你选择的三极管,Google上找相应的数据手册即可。

网友L:
建议楼主看一下《晶体管电路设计》,对你肯定会有帮助的!

网友M:
还是静心看书吧,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网友N:
多看点书.就明白了

网友O:
看过一个人写的,三极管的三级好像自来水的龙头。。
一进一出,一控制,放大饱和截止都是相对的说法。。
用多了自然懂了。。
当然看书是必须的。。

网友P:
c e 极电压>=1v工作在放大区〈1v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P:
你说的几个极电压多少。这个是根据静态工作点决定的电流多大

网友Q(2012-02-06):
看是不是符合IC=放大倍数*IB符合基本上处于放大状态。
小于的话就是饱和了。

网友R:
教材上都有这个嘛,只是外国人象美国人和日本人写的书就可以看,国人写的难找几本好的

网友S:
数字电路里面基本上都是用作开关管,只需要看看工作平率。之所以大家使用的不一样跟不同的厂商里面的型号统一有很大关系

网友T: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