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信号的场强值与距离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9-10-29):
场强值是指RSSI这个值吗?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吗?

楼主:
没人回答?

楼主:
ZIGBEE的高手呢?

网友A:
RSSI是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1、RSSI与接收距离的关系如下:
           RSSI = - (10nlog10d+A)

n: signal propagation constant, also named propagation exponent.
d: distance from sender.
A: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at a distance of one meter.

2、测距离与已知RSSI、A、n之间的关系如下:

              d=10^((ABS(RSSI)-A)/(10*n))

楼主:
n: signal propagation constant, also named propagation exponent.
n是什么意思?
大家能说得清楚一点吗?

楼主:
A=45---49;
n=3.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