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MCU代码中的数字是怎么来的?谢谢!

楼主(2009-10-29):
unsigned char code SOUNDLONG[]=
{9,3,12,12,12,24,
  9,3,12,12,12,24,
  9,3,12,12,12,12,12,
  9,3,12,12,12,24,
  0, //生日快乐end
  6,6,9,3,6,6,12,
  6,6,6,6,6,6,12,
  6,6,9,3,6,6,9,3,
  6,3,3,6,3,3,6,6,9,
  0 //三轮车end
};

unsigned char code SOUNDTONE[]=
{
212,212,190,212,159,169,
212,212,190,212,142,159,
212,212,106,126,159,169,190,
119,119,126,159,142,159,
0, //生日快乐end
239,239,212,189,159,159,189,
159,159,142,126,120,120,159,
120,120,142,159,189,142,159,189,
239,212,189,159,142,159,189,212,239,
0 //三轮车end
};

网友A:
这要和相应的硬件及编程的思路配合才有可能知道怎么来的
随便一些数据,只有片编程者自己或神仙才知道怎么来的

网友B:
数组的名字已经起得很直白了。
SOUNDLONG是每个音符的持续时间
SOUNDTONE是每个音符频率的宽度

你这程序怎么看着像是周立功的例程《定时器输出电子音乐》

网友C:
这份资料对你也许有用:

音符频率对应表

音符 频率/HZ 半周期/us 音符 频率/HZ 半周期/us
------------------------------------------
低1DO  262     1908   #4FA#   740     0676
#1DO#  277     1805   中5SO   784     0638
低2RE  294     1700   #5SO#   831     0602
#2RE#  311     1608   中6LA   880     0568
低3M   330     1516   #6LA#   932     0536
低4FA  349     1433   中7SI   988     0506
#4FA#  370     1350   高1DO   1046    0478
低5SO  392     1276   #DO#    1109    0451
#5SO#  415     1205   高2RE   1175    0426
低6LA  440     1136   #2RE#   1245    0402
#6LA#  466     1072   高3M    1318    0372
低7SI  494     1012   高4FA   1397    0358
中1DO  523     0956   #4FA#   1480    0338
#1DO#  554     0903   高5SO   1568    0319
中2RE  578     0842   #5S0#   1661    0292
#2RE#  622     0804   高6LA   1760    0284
中3M   659     0759   #6LA#   1865    0268
中4FA  698     0716   高7SI   1976    0253
------------------------------------------
("#"表示半音,用于上升或下降半个音)

网友D:
网上找下,有专门的声效设计小软件。

楼主:
请问周立功的例程《定时器输出电子音乐》在哪里可以看到?谢谢!

楼主:
我的QQ:4590157

楼主:
请问大家如何添加自己的签名啊?谢谢!

楼主:
哦,我已经知道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C:
其实对于这种音调问题,可以去学习一下声乐方面的知识,不同的音符对应的频率不一样,我们只要用合适的方法输出这些频率,就能奏出美妙的音乐。

我给你的那张表格,就是不同音符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