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请大侠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09-10-29):
如下图所示的电路,请问大家LM2904在这个电路中充当了什么作用呢?能否详细分析下呢?2SD882呢?
输入交流电压14V,ADJ电压8V,输出电压12V

网友A:
电压增益太高了,而且每一级都是开环放大,最后靠大环反馈来确定输出,稳定性确实够呛。。。

网友B:
这个电源电路应该是小型控制电路或者小型仪器仪表的电源电路.
电路中采用了过流保护和稳压设计.
但由于不知道U1的供电和ADJ的电压的来处,所以不知道采用这样的稳压设计究竟是处于何种考虑.

网友C:
普通的线性稳压电源。
确实,设计得不怎么样。

网友D:
可以参考TL431的内部电路,就是一个线性稳压源

网友E:
这是一个低压差的线性可调稳压电源电路。
R1、Q3用于过流保护(限流式),
U1A和Q4组成调整放大电路,类似TL431,
改变ADJ端的电压,可改变输出电压。
没看到一个基准,稳压的精度全靠ADJ的电压了。

网友F:
"R1、Q3用于过流保护(限流式)"  ???
这个说法不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从我的看来好像是增加Q1的驱动能力的,不知是否正确。
我曾经设计过这样的电源,看来2904用的是不理想。

楼主:
C6电容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啊?能否分析下?

网友G:
"R1、Q3用于过流保护(限流式)"  ???
这个说法不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从我的看来好像是增加Q1的驱动能力的,不知是否正确。
我曾经设计过这样的电源,看来2904用的是不理想。 ...
引用 网友F:

Q3的导通条件是EB结电压>0.6v,当流过R1的电流>0.6V/0.33 = 5A时,Q3导通导致调整管Q1的输出电流减小。反之Q3截止。。。:)

网友H:
C6用于防自激!依我看这个电路还是很可以的!

网友I:
发射极冲着整流输出,集电极冲着负载,还经历了2级共射调整,全靠 C6 保住稳定性,结果是牺牲纹波抑制和负载响应速度
不过也没办法,低压差电路的通病,储能电容够大一样能用

网友I:
2SD882:

1. 因为运放输出高电平有限,够不着 PNP 管基极,所以靠 2SD882 移动电平,但其实串个电阻、齐纳管也能达到同样目的,回路响应还能改善些

2. 也可能输出电流太大,PNP 管放大倍数不够,只好再加一级电流放大

网友D:
C6电容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啊?能否分析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理解为I控制器或积分器。在C6那里串个电阻就是PI控制器了,可以提高响应速度。

楼主:
C6组成积分电路吗?

网友J:
这里要积分电路有什么用,除了防高频自激外看不出还能有什么用!

网友D:
这里要积分电路有什么用,除了防高频自激外看不出还能有什么用!
引用 网友J:

不是防止自激.
是一个负反馈.

网友F:
ls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网友D:
ls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引用 网友F:

负反馈就不会自激?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负反馈会形成一个稳态,只有正反馈才产生自激振荡,自激现象是其中一种。这些在电子技术基础课(振荡电路的条件)里早就讲到。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负反馈会形成一个稳态,只有正反馈才产生自激振荡,自激现象是其中一种。这些在电子技术基础课(振荡电路的条件)里早就学到,我毕业15年了都还记得。 ...
引用 网友F:

负反馈就一定能形成稳态?这个谁教你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反比例电路为什么会自激,难道没有负反馈吗?

网友K:
还算可以了,赤涛分析极好,Q1在这里是电流源,E3,C3的ESR不要太小,设计得当,稳定性是有保障的。
C6串电阻,再引入一个零点,会有好处。

网友D:
是0点吗?我看怎么是多个极点

网友K:
电路的集中参数上,存在两个极点,一是R6//R3 + C6, 二是Q1的集电极阻抗 + E3//C3,再加上其它的杂七杂八的相移,表面上看起来,系统有不稳定因素。

但是E3存在一定的ESR,有一个零点引入,要分析稳定性,要整波特图。

加大E3的ESR是不恰当的,因此可以在C6上串电阻,或是在R6上并电容。

网友C:
此线性稳压电源电路中没有标注运放的9V电源从哪里取得。
如果是从输出的12V取得,那么这个电源在AC1AC2上电后不能启动,也就根本不能用。

网友L:
还不如直接用TL431做,这个电路的成本不比TL431便宜吧

网友M:
您好,我看到您说这个稳压电源电路的设计不好,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麻烦您可以给解释一下么?谢谢啦!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第一,产生自激的原因是反馈深度不够(反馈量过小),其二,你说的可能是在移相网络中会出现,但这是直流稳压电源,和你说的环境不一样。
当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像这种高增益的控制环路,是存在问题的,但不是你说的那样。我看你学的都是理论知识,并且深不到哪去,还是多向实践靠靠吧。有机会你还是多向POWER大师学习学习电源知识吧,就不要在这钻牛角尖啦。

网友C:
30楼:
前面i55、xwj、awey、赤铸、PowerAnts等几位已经说过不少了。

对稳压电源的要求是输出电压稳定,纹波尽可能小,反应速度快,成本低,等等。
该电路选用PNP管,一般功率PNP管比同样耐压和耗散功率的NPN管价格高,显然不符合成本要求。
该电路控制管Q1是集电极输出,集电极输出阻抗很高,这与稳压的目的刚好相反,稳压电源希望输出阻抗越低越好。该电路全靠反馈才能够实现低输出阻抗。
反馈环路,设计了开环使用的运放,目的显然是要充分利用运放的直流增益。但运放再加上Q4Q1两管,其总增益几乎一定要产生振荡,为消除这个问题,加入了C6。结果是直流增益足够高,即输出足够稳定,但频率特性比较差,即频率稍高负反馈急剧减弱,这正是赤铸所说“结果是牺牲纹波抑制和负载响应速度”。
电路当中,D1毫无必要。
最后,是我在27楼所说,为该运放供电的9V电源不能从输出12V取得,否则不能启动。9V必须从整流桥输出处取,这增加了电路的复杂性,也增加了成本。
该电路不是不能工作,但设计得好的话,稳压性能可以更好一些,而成本可以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