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超外差式收音机一定要使用中频变压器(中周)吗?

楼主(2009-10-2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电子滤波器

网友B:
目前多用陶瓷滤波器,但原理是一样的。可以说一定要用中频滤波器。

网友C:
中频变压器是中频滤波器的一部分,起到与电容一起构成谐振以及阻抗变换的作用,即使不用中周没那也要用到陶瓷滤波器、晶体滤波器或者声表滤波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D:
陶瓷滤波器?? 晶体行不行??
这两个只能做中频滤波,阻抗匹配怎么办??

楼主:
大家见过不用中周的调幅收音机吗?

网友B:
“大家见过不用中周的调幅收音机吗?”
大把。现在廉价收音机用陶瓷滤波器的居多。

网友C:
“大家见过不用中周的调幅收音机吗?”

除了超外差的,都不用。
原始的矿石收音机 、再生的 、超再生的、 直接变频的 ,这些都不用中周

楼主:
但是超外差式的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吧?
矿石收音机 、再生的 、超再生的这些好像都进博物馆了?
就是说,常用的还是要用中周的?

----楼上好强,半夜还不睡觉。

楼主:
可以不用了?

网友E:
可以不用,只要能选频就行。

楼主:
陶瓷滤波器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能选频?

网友C:
楼主,这长时间了,就不不知道自己去搜一下学一下什么是陶瓷滤波器吗?

网友F:
它是滤波元件,必须使用,也可以用其它的滤波元件代替,比如:陶瓷滤波器、晶体滤波器、机械滤波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