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搞串口通信,有些凝问请哪位大哥当回老师,谢谢!

楼主(2009-10-30):
我在搞一个PELCO—D协议的控制,现在接收和发送都能实现了,问题是怎样一次性接收到一连串的码,比如要接收一串码:01 23 45 67 89 ab cd,这是完整的一组控制数据,工作模式是10位,开始1位+8位数据+停止1位,搞了半天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一串码完整接收下来?不懂的是,是否每接收一个8位数据就要去判它的停止位,然后收到停止位后就把这8位数据付给一个变量存起来?

想问一下的是,是否不管它一串码有多少个数据组成,每发完8位+1位停止位后,单片机就要中断一次?

网友A:
没错,每收或发一帧,都要中断一次。
移动数据,那是你的事,硬件不管的。

网友B:
UART 自身已经能够自动完成一个字节的串位传输,传完一个字节后会申请中断,你只要响应中断将字节数据取出(接收)或载入待发字节(发送)即可。至于PELCO—D,它是一个定长传输协议,可以分配一个8字节缓冲区(如果考虑周到的话可以分配两个交换使用)。采用一个简单的状态机形式,将输入数据流和PELCO—D格式匹配。若匹配和检验成功,则完成接受,反之出错处理。

网友C(2013-05-05):
咨询楼主,你是如果做停止位信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