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样问题

楼主(2009-10-30):
现在用到AD采样,需要4个通道同步采集,即4个通道同时进行转换,问该怎么配置AD?

网友A:
目前的STM32最大配置,最多有3个ADC,最多可以三个通道同时转换,严格意义上4个通道同时转换是做不到的。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连续转换4个通道倒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