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DDR/DDR2能否降足够的频率使用?

楼主(2009-10-30):
DDR/DDR2能否降足够的频率使用?比如说主频为266Mhz的DDR2芯
片能否在主频为100Mhz频率甚至在100Mhz频率以下使用?从网上
寻找到的资料来看,SDRAM是能够在降足够多的频率下使用,但
是它和DDR2芯片有DLL的不同处。266Mhz的DDR2能降频在200Mhz
使用,但是没有明确的资料很确切的指出在100Mhz能使用。恳请
做过的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当然可以的

楼主:
会不会就算可以用在低频率跑也是不稳定?前辈请指教

网友B:
不用担心吧,如果你真的觉得不放心,用个FIFO
不过话说想用低频,还用DDR干什么

网友:
应该可以吧
我用SDRAM就可以降频
DDR和SDRAM的区别在与单时钟两次读写而已

网友C:
一般没问题
电脑上不也可以自动降频使用吗

网友D:
降频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E:
听说过超频不可以,没听过降频不行的

网友F:
一般可以的,
但你要算好各个延时时间和刷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