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总结,写在纸上好还是写在电脑word好?

楼主(2009-10-30):
以前觉得写项目总结很重要!

现在我的想法有了新进展,我隐约感觉: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或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一旦觉得领会到用的东西,就应该立马记下来。而不仅仅是在项目结束后,才做个大的总结。

“一旦觉得领会到用的东西”的总结肯定是比较零碎的,请问记在本子上好呢,还是记在电脑的word上好呢??

网友A:
在电脑上写。如果你喜欢书法,那就写在纸质本子上,顺便要吧练练书法。

网友B:
当然是写在电脑上利于保存。但是也可以先记在本本上,回头再整理到电脑上。

网友C:
这个看用途,如果只是自己看的,写哪都没什么问题,如果还要分享给别人,写电子文档是首选.

网友D:
像匠人那样开个Blog,方便自己,造福他人

网友E:
写在电脑上好

网友F:
写在电脑上好,利于保存,
写在纸上还要最后整理输入到电脑上,麻烦
并且,一旦习惯成这样,就很费时间了
感觉,一个人做事情很容易形成习惯
习惯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了,所以一定要注意第一次做的方法要妥当。

楼主:
写在纸(本)上的优点:
(1)安全性大。电脑中毒了,文件被删了!傻眼了!
(2)写word上,若画个图啥的 不方便
(3)word归类比较麻烦。乱糟糟的都不知道到哪里找啊
(4)看样子是弄个博客不错啊!但是网站 被关闭呢!!!傻眼了吧!所以最好弄个冗余,多个网站都弄!嗨,这样又比较浪费时间!

总而言之:楼上几位都是高人啊!!哈哈

xlsbz我的名字的含义,你们能猜出来是什么含义么?
猜出来,算你厉害!!!:victory:

网友G:
以前呢,下载很多东西,没看,现在看看,那些东西都没用了,删了。就算你写了也不一定看,如果你常看,丢了也没事,就算丢了,还可以重新写。

网友H:
刻在石头上好
可以保存上百上千年

网友I:
呵呵.我的东西都是在纸上的.....打字不爽
啥时候需要整理了.用手机拍照.传到pc上

网友J:
我从毕业论文到工作以来的重要文件都是写在计算机上的, 中间换了若干次机器了, 硬盘也换了不知几块, 其间还坏过一块; 由于注意备份, 一个字也没丢, 还利于查找. 前几天同事让找七\八年前画的一张说明书插图, 都毫不费力的搜索出来了.

网友K:
觉得哪方便用哪个咯。。写纸上可以随身携带随处记载,电脑就不一定老跟着你咯。电脑中毒确实是个威胁。。权衡而定吧!

网友L:
用WORD写..再打印出来..
就算电子档没了,也不怕,扫描一遍即可...:lol
我就是经常这么干的.因为看纸本档案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想法顺手给写上了...
PS:在公司偷打..;P

网友M:
回复 楼主:

降龙十八掌...百度居然有

网友N:
我觉得先把它写在纸了,然后再整理一下,把整理好的再打在word里。这样可以加深印象。

网友O:
我一般先在纸上写,后在电脑上整理

网友H:
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吗?
吃米饭好还是吃面食好?
放屁好还是拉屎好?

网友P:
写在本子上好.

写在电脑上的文字,总感觉没有深度.打字会影响思考.
写在纸上,想好了再写,加深**,系统总结.

网友Q:
手写在电脑上;P

网友R:
某些时候,总结写在搓衣板上会比较方便;P

网友S:
工作后,我养成了写日志的习惯。工作中手边都有个本子,有问题、感悟、看文档的要点、开会记录什么的,都记在纸质的本子上,然后每天下班前再整理到word日志里边。有时候忙的,忘了,也至少要每周整理一次。每周一个文件,一个月一备份。
好处很多:
1、不再为写年终总结而发愁;
2、偶尔需要回溯到以前的一些东西,方便查找。前一阵组长要我们提交大项目开展以来的设计文档、总结,我把自己做的几个模块都设计文档和调试记录一并提交,露脸。

楼主:
好帖啊 为什么不加酷 ??

现在一般那些编程思想啊加酷,这是个加酷的好思路.

但是匠人没发现好的工作习惯更是值得分享么 ?

网友T:
搓衣板?现在都流行DIP了

网友T:
烧到芯片中比较好

网友Q:
哈哈,24楼很有经验;P

网友B:
我从毕业论文到工作以来的重要文件都是写在计算机上的, 中间换了若干次机器了, 硬盘也换了不知几块, 其间还坏过一块; 由于注意备份, 一个字也没丢, 还利于查找. 前几天同事让找七\八年前画的一张说明书插图, 都毫不 ...
引用 网友J:

cool_coder的办法很好,应该好好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

网友B:
手写在电脑上;P
引用 网友Q:

哈哈,那要多大的屏幕才够你写啊?

我觉得写在洗碗机上也可以考虑。;P

网友Q:
哈哈,那要多大的屏幕才够你写啊?

我觉得写在洗碗机上也可以考虑。;P
引用 网友B:

网友B:
xwj的蟹爬体别具一格啊。

网友U:
打电脑上。可以反复改。可以复制粘贴。对我来说纸制的东西更容易丢。

楼主(2009-12-16):
:victory:电脑好!

网友V:
草书在纸上,秘书敲到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