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量产时都是怎么烧写程序的?

楼主(2009-10-30):
感觉最好用“JTAG + bin文件”的方案,但是在IAR上看了下好像不行……

至于串口ISP方案,比较麻烦……因为我们的产品烧完程序后还需要用串口来做一系列初始化

网友A:
EP868全面支持JTAG和串口ISP的脱机下载。
想用哪个用哪个、、、
想怎么烧就怎么烧。
支持hex、s19、bin、sim、、、文件格式。
全脱机操作,解决LZ的烦恼。
欢迎选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价格?

网友C: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49.html参照这个帖子,直接用仿真器烧感觉比较灵活。

网友A:
JTAG/SWD支持了呀。
价格很实惠。
有需要的兄弟请联系我。

楼主:
经过摸索,用IAR+ST LINK直接烧了。
1-工程无误后,先备份,然后把debug information 取消,重新编译,得到的.out文件就和bin相差无几了……
2-删掉工程里的所有文件、文件夹链接;同时把实际文件和文件夹也都删掉。
3-将处理过的工程打包给工人即可。
4-批量烧写时,打开IAR,打开处理过的工程,装好板子,点击“下载并调试”,几秒钟搞定,接着点全速运行,执行其它初始化操作……

网友A:
呵呵,建议至少买个J-Link

楼主:
只要软件能支持,应该什么下载器都无所谓的吧……
现在不管什么下载器硬件烧写速度应该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驱动的问题?),例如这个ST LINK,用IAR4.42和IAR5.30就差别相当大,同样的程序后者耗时不到前者的1/4。

网友D:
什么价位的,说个参考价位嘛

网友A:
STM32的理论编程速度是35KB/S左右,算上擦除、校验等等。会稍低于30KB/S
我目前的SWD下载速度是28KB/S,包括擦除校验等一系列动作。
相比SMH、BP等价格上万的编程器,或许会稍低,但差距会在10%以内。
用ST-Link的速度,应该会在10KB/S左右。不会超过15KB/S,JLink会稍快,估计也不会超过20KB/S。另外,在校验、序列号的方面,ST-LINK、JLINK等联机下载工具,是无法达到量产编程器的要求的。

楼主:
我们的产品都有远程升级功能的,所以不管多大的容量,出厂只需烧写一个4K的引导程序就行了,呵呵

网友A:
呵呵,初始化的App都不用烧,神!
4KB地FLASH很难实现很好的远程升级的

楼主:
从架构上考虑,bootloader只能包括通信协议,升级判断逻辑和Flash操作等代码,并不复杂。
如果上电后它判断无需升级,那就必须直接跳转到用户程序。这样用户程序怎么编写都没问题了……如果bootloader里包含了一系列的初始化动作,以后用户程序就要一直兼容它,很麻烦。
不足之处就是进入升级状态后就无法处理正常的事务了——不过真的有这种要求的话,双机冗余应该是基本的配置。

网友A:
呵呵,我的意思是没法做到security&safety
除非用我的那个专利。

楼主:
呵呵我们的产品不是mp3一类的消费品。行业性质就决定了它不用加密,没有配套的硬件和上位机,就没有使用的价值了。

楼主:
还有加密也不是什么难题,很多加密算法都没几行代码的,只是效率低一点而已。从网上能找到的加密源码那么庞大,往往是为了提高效率采用了查表法,表格大而已。

网友A:
几行代码的那不叫严格意义的加密算法,呵呵。

网友E(2012-05-17):
准备用JLINK进行STM32 芯片的在线烧写。
有几个问题:
1. JLINK好像有多个版本,包括:JLINK/JLINK PRO/ JLINK ULTRA/ JLINK EDU,这些有什么具体的差别?
2. 使用JLINK是否需要购买相应的软件?还是使用J-FLASH?
3. J -FLASH是否是免费的?
谢谢!

网友F:
可以试试mcuisp大侠的烧写工具,还不错

网友G(2014-01-04):
我司现在使用的STM32F100在线升级的方式很容易把MCU烧掉,一般都是MCU的供电引脚烧掉了,有没有好点方法提供下啊,谢谢各位。

网友H:
让工人批量操作的话,还是买个脱机编程器比较好,很傻瓜的。用st-link之类的也得配一个电脑,并不一定划算,电脑的维护也挺麻烦。

网友I:
一直用的mcuisp大侠的工具。

网友J(2015-01-05):
EP968不错,我们公司用了差不多2,3年了,第一个还是我们老大自己买的

网友K(2015-12-01):
价钱如何呀?

网友K:
想整上一个试一试

网友L:
给mcuisp提个建议,要是能有个选项烧录时不验证MCU型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