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光耦型号

楼主(2009-10-30):
请教一下大家,我想用光耦控制一个部件的电源,电源的电流在500mA左右,问一下哪些型号的光耦输出电流比较大,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A:
光耦的输出电流都不是很大,要电流大可用加电路扩流,或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B:
我的意见跟2楼一样。

网友C(2010-03-27):
回复 楼主:
TLP250  HCPL3120

网友D(2010-05-24):
除了输出电流还有别的要求吗?比如HCPL3120的输出电流能达到2A

网友E:
好多大功率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