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LH920是啥芯片?做啥用的?

楼主(2009-10-30):
有没有相关资料? 3Q

网友A:
确认你写的型号正确
一般的可以到
www.alldatasheet.com
www.datasheetcatalog.com
www.google.com
上查询

楼主:
呵呵   找过了

芯片上是这么写的,是不是别的公司自己做的掩模

网友B:
Atmel的EEPROM芯片,09年第20周生产
下面一行才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