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220V控制电路

楼主(2009-10-30):
用IO口(电流10mA左右)控制220V开关,5V,12V也只能达到10mA左右,所以不能用继电器,可以用什么方案,大家介绍下。

网友A:
不能用继电器,加个三极管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A:
好像有个用晶闸管的帖是你发的,那不也是一种方案么?

楼主:
负载大了,不行,所以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案

楼主:
类似的东西没人做的吗,快来介绍介绍啊

网友B:
加个9014直接驱动中间继电器...

网友C:
找MOC3021类似的芯片

网友D:
第一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第二通过光耦驱动双向可控硅

网友E:
支持8楼说的第二种,最好再加个电流检测保护电路。

网友F:
电路中,电感L1有什么作用???
请指教!谢谢!!!

网友G(2010-03-17):
电路中,电感L1有什么作用???
请指教!谢谢!!!
引用 网友F:

防止电流,电压过冲,保护可控硅。在很多现场中,用户没有串联电感,可控硅很容易烧坏,串接电感后效果就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