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发热利害

楼主(2009-10-30):
我用PWN方式驱动MOS管,将VR调到满时,场管不发热(占空比:80%),将VR调到最小,管子发热(占空比:20%),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使场效应管在调到最低(占空比小)的时候管子不发烫。
如图:

网友A:
这个电路,怎么没有续流管?

楼主:
场效应管内部有一个续流管的。

网友B:
这个“续流管”可不能太当真喔。

网友C:
LZ,就算“场效应管内部有一个续流管”,但是你想截止时电流会那样子走吗?

是不是非得把它击穿才能构成回路呢?

网友A:
MOS管内确实有个体内的二极管,而且可以通过相当大的电流,但这个体内二极管却无法续流。
只有在全桥和半桥电路中,上下两个管的体内二极管才可以起续流作用,但那是上管的体内二极管为下管续流,下管的体内二极管为上管续流。没有那个MOS管的体内二极管可以为本身续流。

网友D:
外加续流管以及缓冲电路试试

网友E:
你的驱动电流太小了吧.开启关断时间太长,交流损耗厉害

网友F:
也有可能是驱动能力太差了,管子工作在线性区了。
R1 给T1的GS间的电容充电,而Q1则给这个电容放电,占空比小的时候,T1  G极电压上不去。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T1 G极的波形,没有数据只能在这里推测了。

网友G:
8 楼对,把电阻减小,缩短MOS管开关时间

网友F:
严格来说是缩短开启的时间,但把电阻R1减小的话,又会增加R1,Q1的功耗。

楼主:
说驱动能力不够吧,我在占空比大的时候,管子满载连续工作1个小时都没发热问题,所以我感觉R1减小的把握不是很大,何况我现在已经是减小到510欧了,另外,我这是PWM方式驱动,占空比小的时候,电压没有变化,我用示波器看G极,只是高电平占空比窄了。

网友F:
那就是2,4,5,6,7楼的大侠们说的问题了。

楼主:
其实加一个续流管也就是在马达关断的一刻起作用。
我的认为是:占空比大时,驱动电流强(因高电平持续时间长),占空比小时,驱动电流弱(因高电平持续时间短)。
所以就是要想办法怎么在低电平时有同样大的驱动电流。

楼主:
照这个逻辑,好象应该还要减小R1才对哟!

网友H:
此电路不能直接驱动MOS管,Q1级电机电压是缓慢上升的,是锯齿波,MOS管肯定烫,续流二极管必须要的

网友C:
LS正解,由于不是开关状态,翻转时间很长,发热是不可避免的。
必须有比较器或者施密特触发器电路来加快翻转速度才行,

那就还不如用个555简单了

网友H:
用555最好

网友I:
哦哦,我的分析如下:(只帮LZ解惑,没有其他意思)
马达在启动的瞬间电流最大,当达到稳速时电流最小。所以,当他工作在80%占空比时热量小,而在20%时,貌似电流小,实际消耗的电流大,因为在不断地启动。当你调到20%占空比时,你同时将多谐振荡频率给大大增加了,你可以在管子的S极串上一个小的电阻,再通过示波器测量电阻上的波形来证实,还可以根据波形、电压、电流、管子的内阻等计算出两种状态的不同损耗。
结果你会很清楚。但是,他们提都得增加续流二极管(在马达两端)是很有必要的。
这种电路,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建议将103改成104,降低频率对减少损耗有明显的好处。一般电机的调制频率在100-400赫兹就足够了,甚至更低。
他们说的对,这种电路不适用于驱动场管。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我改为555再试一下。

网友E:
没加续流二极管没烧MOS管就不错了.开关速度足够快的话,MOS管应该工作在开关区.把马达看作电感就行了,和开关电源类似.

网友E:
此电路不能直接驱动MOS管,Q1级电机电压是缓慢上升的,是锯齿波,MOS管肯定烫,续流二极管必须要的
引用 网友H:

MOS管应该工作在开关状态,Q1的电流是慢慢上升,Q1 2端的电压是突变的.Q1可以看成电感,不是电容.可以参看开关电源的波形图.
二极管是起到抑制反响电动势的作用.

楼主:
改用555,并且在马达两端加了一个上续流管,仿真了一下,应该差不多了,明天做一下样板。
黄色为场管门极波形,蓝色为在S极加了一个小电阻测得的波形,到时这个小电阻不用。

网友H:
22楼,Q1集电极电压的上升沿由R1C3的时间常数决定

网友J:
降低频率,增加整形电路.当然续流二极管是不能少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兄弟你看到R4波形中的尖峰没有,这还是你加了采样电阻R4(同时也起着限流作用)后的结果,如果没有R4,这个尖峰很高,这也就是场管发热的主要原因,你可以试着计算一下。同时感性负载在关断的瞬间会有很大的反响电动势,当管子再次导通时,加在它上面的电流是叠加的,所以,频率是决定的关键。
这些知识好像书本上是没有的,但在实际中大家必然都会遇到……

网友E:
22楼,Q1集电极电压的上升沿由R1C3的时间常数决定
引用 网友H:

你还是好好复习下MOS管特性吧

网友K:
这个是驱动 的上升沿不够快,

网友L:
是不是该用正负电压驱动?

楼主:
用555做,调低频率,感觉好了。
不过,如26楼所言,去掉R4,测量Q1的源极,确实有很大的尖峰,不知可有解决之道貌道?

网友M:
14楼说的错误,
电机上的电流在整个PWM周期是基本维持不变的,这也正是电机可以使用PWM驱动的原因。
所以续流二极管相当重要。

楼主:
用555做,调低频率,感觉好了。不过,如26楼所言,去掉R4,测量Q1的D极,确实有很大的尖峰,不知可有解决之道.

另外,如果进行频烦的开关,管子发热也很历害的。

网友N:
加了D3还有很大的尖峰?
频繁开关发热试试给电容放电,增加驱动能力和整形电路

网友I:
频繁的开关机导致管子发热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在感性负载上的初始电流是很大的,频繁的开关机相当于将这个瞬间电流直接加到了管子上。
    加到管子上的功耗与通过管子的电流是成指数关系的,(瞬间负载=IXIX管子的内阻),与管子的导通内阻成正比关系的。
    所以,了解了原理就好解决了。第一,降低瞬间的电流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电源到马达的正极串一个小阻值的电阻,不过这只适应小功率马达。第二,降低瞬间的电流值,在电源到马达的正极串一个电感,电感的电感量要足够大,这适用于大功率马达,但增加了成本和体积。第三,检查管子的栅极驱动电平是否足够,如果足够,增加管子的容量,以减小其导通内阻。

网友I:
你上面仿真的电路好像有点不对头,将你现在实验的电路发给我看一下,注意表上数据。另外,现在的调节频率是多少,固频的还是变频的?管子的型号是多少?马达的功率或电流电压是多少?请告知。

网友O:
你的高电平不行,MOSFET管不在饱合导状态,而在线性区,所以管子发热,

网友O:
可以考虑在驱动端加个三极管驱动,

楼主:
这是仿真附件。

网友P:
场效应管一般要搭配续流管用的

网友I:
我将电路及参数已经进行修改,你按照这个电路试一下。原来的调节频率在800Hz左右,我给调到100Hz左右,现在调节的宽度也给增加了,你可以按照一定要求进行设置,有其他事项再联系。

网友Q:
可以加个许留二极管,然后再MOS管接个电阻 再接地

楼主:
40楼: 我将电路及参数已经进行修改,你按照这个电路试一下。原来的调节频率在800Hz左右,我给调到100Hz左右,现在调节的宽度也给增加了,你可以按照一定要求进行设置,有其他事项再联系。

如果调到100HZ,当马达在低速时,马达会有明显的停顿感。这是不允许的。

41楼: 可以加个许留二极管,然后再MOS管接个电阻 再接地
我的续流二极管已加,见电路图,但这个电阻如何接?

网友I: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整频率与占空比,最好频率不要过高。不要求很低速时,将最小占空比加大。限流电阻的选择要根据电机的最大(平均值)工作电流来选定,串在电机到场管的漏极之间,其功耗要根据电流和组织来确定。你也可以测量一下马达线圈的直流电阻,电阻的阻值选择与其相同即可。

网友M(2009-12-02):
将采样电阻至少变成0.1R, 如果变成0.01R更好。
另外,频率至少在要4K以上,要不然伏秒数太高,没有PWM效果了,电流波动太厉害,管子还是会发热
还有,MOS管一定要有一个正式的驱动电路,某些芯片,如TL494,SG3525等指明可以直接驱动MOS的可以直接用,那些没有指明的,一定要外加驱动电路。
还有,续流二极管要用高速的二极管,不能用诸如1N5408等低速二极管,那样会因为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造成电流直通,MOS管也会发热。
此电路为受限单级调制方式,如果有可能,改成单级调制会更好,管子发热更小,而且电机特性也更好,
其实说白了,就是上下各用一个MOS管,轮流导通,用MOS管做同步续流,当然,这涉及到高位驱动的问题。

网友R:
回复 网友I:

频繁的开关机导致管子发热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在感性负载上的初始电流是很大的,频繁的开关机相当于将这个瞬间电流直接加到了管子上。
    加到管子上的功耗与通过管子的电流是成指数关系的,(瞬间负载=IXIX管子的内阻),与管子的导通内阻成正比关系的。
    所以,了解了原理就好解决了。第一,降低瞬间的电流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电源到马达的正极串一个小阻值的电阻,不过这只适应小功率马达。第二,降低瞬间的电流值,在电源到马达的正极串一个电感,电感的电感量要足够大,这适用于大功率马达,但增加了成本和体积。第三,检查管子的栅极驱动电平是否足够,如果足够,增加管子的容量,以减小其导通内阻。

///////////////////////////
对于34楼的说法提出疑问。
1 感性负载初始电流何以就是很大?
感性负载本身就能抑制电流的变化
你说的大应该指的是电机类负载 在电机启动的时候会有大电流 这个大电流是在启动瞬间产生的 当电机运转正常后就不存在这个启动冲击电流了
2 串一个电感解决来降低瞬间的电流值 那由于此电感的引入 岂不是在关断时刻反向电动势又加大了 那效果反而更差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R:
你说的大应该指的是电机类负载 在电机启动的时候会有大电流 这个大电流是在启动瞬间产生的 当电机运转正常后就不存在这个启动冲击电流了
2 串一个电感解决来降低瞬间的电流值 那由于此电感的引入 岂不是在关断时刻反向电动势又加大了 那效果反而更差了;
第一、楼主说的就是电机负载;第二、电机启动后的工作电流是正常(即不大),但楼主说的是在频繁开关机的情况下管子会发热。当电机运转正常后,线圈上的电动势呈正向,当关机后电机线圈上的电动势呈反向,在再开机时,该反向电动势叠加到电源上,并全部加到管子上,虽然此时电机没有停下来,线圈上的电感量比初始(电机停止时)要大很多,但是此时的驱动电流并不会减少很多的,这个电流至少是正常时的5-10倍,所以管子会发热。
第三、不在电源上串电感,我是没有其他好的办法。请教你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说出来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R:
49楼
不怎么明白你的意思
MOS管我没有用过 但是从电路理论来分析 我觉得应该这样解决:
1 驱动源驱动能力要足够 查看MOS管的要求
2 栅极控制电压沿要陡 看驱动芯片沿跳变时的时间
3 续流二极管要速度快 太慢的话电压尖峰就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