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1蓝牙通信

楼主(2009-10-30):
我用我用PC给LPC2131发送和接收数据,用有线通信时,一切正常。当PC和MCU端都接一蓝牙模块时,LPC2131接收到得数据经常出现数据移位的情况,例如:第一次收到:01 02 03 04 05 06 07 08 ;而第二次却收到:02 03 04 05 06 07 08 00;第三次收到:04 05 06 07 08 00 00 00;出现的几率是随机。蓝牙模块供应商说,蓝牙和有线在接收数据时,两个数据间的时间有点差别,我用的是中断接收。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产生这样的现象。我用的是周工提供的标准通信程序。

网友A:
两端都接PC的话是正常的吗?

楼主:
目前只有一个测试座,所以做不了两台计算机的通信,我只是讲ARM端的TXD和TXD短接,PC自发自收是没问题的,同样我将PC端的TXD和RXD短接,让ARM自发自收,出现上面那种情况,只是几率很小,我初步判断和蓝牙模块没有关系,把问题放在我的ARM程序里,调了半天还是那样,用有线通信还是正常的,所以我认为程序也没问题,只要两端波特率设置相同,理论上不会出现那情况才对

楼主:
补充:交换蓝牙模块,出错几率不同,PC段做主机,出错几率很高,主机模块放到ARM端,几率会小很多,我认为这和蓝牙模块还是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