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通量问题

楼主(2009-10-30):
请问当一个线圈通电后,它的磁通量 感应强度是怎么计算的?

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一空心的线圈(细铜线,200匝组成),线圈中放如已铁芯,转动铁芯,这样会引起电流的变化,所以我现在就像计算这些条件和电流的关系。

网友A:
毕奥-萨伐尔定律

楼主:
my  god.这么复杂!有没估算的方法~

网友B:
至少还需要知道周围磁介质的磁导率。

网友A:
毕奥-萨伐尔定律基本的静磁定律,掌握了以后,便可以推导任意导线产生的静磁场:无限长,有限长,环状...,因为电磁场遵循向量叠加原理。如果电流频率太高,或导线快速移动,则需要考虑杰斐缅柯方程式
以上,都可以作为对麦克斯韦方程组的解答。

网友A:
maychang所言极是,乘上介质相对磁导率以后,就得到了线圈内部的磁场强度,由于介质的磁导率是非线性的,工程应用中需要考滤的是增量磁导率△B/△H,有的磁学书上也把它定义为差分磁导率,或微分磁导率

网友C:
对于存在磁介质(非全空间)的场合,不能简单使用“毕奥-萨伐尔定律”。无论是线性还是非线性,都不是简单的将相对磁导率乘上由毕奥-萨伐尔定律求得的真空磁感应强度就了事的,虽然要求出此真空磁感应强度本非易事。通常看到:
             B = μH
就认为B和H同向,却不知那H已受磁介质影响变了方向。因此要求楼主之问题还得考虑磁介质对B的影响。这里面名堂多着呢。

网友A:
呵呵,老H是学院派的,工程上不需要精确到千分之一以下。

线圈内的磁力线,可以看成是平行的,线圈外的磁路,由于是高导材料,以相对磁导率2300的锰锌铁氧体为例,磁通基本“全部”走固定的磁路,而磁路面积又都恒定,因此,磁密也还是可以认为与线圈内部“相等”

网友B:
老HWM和PowerAnts这么一讨论,楼主更要吓跑了。
确实,这部分是比较难的。如HWM所说,这里面名堂多着呢。
从楼主的具体问题出发,要详细计算,还不如直接试验来得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