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1t81 RTC

楼主(2009-10-30):
最近在搞m41t81  RTC, 现在I2C 可以与它通讯,
可以正确设置内部register, 也可以产生其它功能,
如输出方波等. 但很奇怪,读RTC 的分秒等register,
读出来的值不变,一直为我设置的值, 看上去是RTC 不走,
但32768 是有波形的,不知道有谁搞过这个东西,给点
意见. 先谢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控制寄存器,好像有一个stopbit位,需要清零

楼主:
早知道了,但是不行

楼主:
各位,我找到问题了.
开始我只是设置了RTC 那部分的 Register, 不能工作.
后来我看到Datasheet说到reserver register 的部分为 0x00,
但我读回来发现不是0x00, 我把它全设置为0x00,
这样就可以了. 看样子是要把所有的register 都设置一下 。

网友B(2016-10-09):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把 reserve reg 全部设置为零,时钟reg还是不更新,为我写进去的数据,晶振用示波器量了有波形,能否给一个20个寄存器的数据,我还是怀疑那个地方数据不对,谢谢~~~